华硕K40进系统掉电,原来是可调电源惹的

楼主(2010-08-09):
今天接到一华硕K40的机,屏压坏了,要换屏!等屏定到后就换上屏,开机ASUS的标过了就到系统菜单选择,习惯性选下XP,突然全黑屏,看可调电源0.003A,原来是掉电了。因为没插电池以为是线没接触,再试,还是掉!难道是散热?可是风扇开机是转的,CPU的导管也不热啊!难道是系统问题?安全模试也掉,于是,用U盘进PE看,完全可以进PE!难道是内存,换了内条还是不行!难道是硬盘,换了硬盘,重Ghost了系统,一到滚动条,掉电!难道我换的屏有问题?于是又装上他的原来坏屏,因为看都看不清,所以一直按ENTER,默认选项是正常进系统XP,奇怪还是掉电!难道我这么倒霉,换个屏也换出这么个问题来!好好想想,能进PE,但不能正常进系统,难道是加载了某个驱动引起的,但重GHOST系统,还没部署也掉电,说明与驱动应该没有关系!好好看看电流,这机是AMD的CPU,没装电池,开机要跳到3A左右才点亮!在系统菜单时2点几A,可一按,马上就掉!电流立刻掉到0.003A。因为进PE不会掉电,又进PE看电流,都是3.2A3.3A,都在3A左右!实在不明白!后来可调电源同事要用!我就用他的适配器,咦,竟然不掉电进系统了!再用可调电源,还是掉!奇怪,这机的适配器也没有检测脚啊!后来看了下适配器,他的电流是4A的,我才想起来,可调电源被我限流到了3.5A!原来是可调电源限流自动保护了!可不明白,这机的电流进系统也跳得太猛了吧!在系统菜单都2点几,一点瞬间跳超3.5A!而且连这可调电源的过流那红灯都不会亮!一般过流了,红灯会亮的,再掉电!可能跳太猛可调电源来不及显示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一般电流都很少去控制,除非在得知短路情况下在去调节电流,

网友:
为什么  测机的时候 限得那么低哦

网友:
amd的机器 电流就是大

网友:
试机时要把电流调到最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温度高啦,电流也会变大的

网友:
呵呵,楼主幸运,不然又要维修进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