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19寸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最近收购了一台二手液晶电视,创维的,型号:19L10IW,主板型号:5800-A8K601-01,当电脑显示器用只支持1024X768的分辨率,能不能重新刷程序让它支持1440X900的分辨率

网友:
本人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比较多,对于一些品牌显示器,通用驱动板都会刷程序。液晶电视没刷过,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屏的型号是什么?有些电视屏本身就是低分辨率的.

网友:
这个直接刷不了,一要创维厂家刷机软件,二要有相应的固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