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显示输出,开机无报警

楼主(2010-08-09):
         建帮 M64  32兆显卡  输出无显示 开机无报警 不知道从哪里修起?希望高手指点 他日学成一定回报社区

       Q: 显卡表面只能看到2个管子 (3055L △2245) 2脚  UTCTL431 PHF 3脚  请问如何判断着2个电气元件好坏?万用表是打 蜂鸣档 还是电压档?

       Q: 修显卡 测试电子元气件 是在待机上测 还是拔下测?

网友:
在板上用二极管档没短路的,再上机测供电有没正常。

网友:
没有指点一下嘛?

网友:
已经给你说了,你量量GPU和显存有没有供电!!!

网友:
回复 新围 的帖子怎么量GPU和显存的供电?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时钟 正常吗 如果正常 就是GPU有问题的

网友:
这块显卡 就2个管子 (3055L △2245) 2脚  UTCTL431 PHF 3脚   还有一个晶振  我i找不到GPU 的供电芯片在哪来 请指点

网友:
测试3055中间3.3V 右边2,0V 不对刷BIOS
3.3V 显存供电,2. 0V G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存供电在哪里?可否在显卡上 打一个圈?

网友:
一个显存一个核心供电,查一下如果没有可以进DOS下测BIOS是否不良。。。。

网友:
楼主连万用表都不怎么会用,还是先补补电子的基础知识吧,这些是修板基础!

网友:
一个显存一个核心供电,查一下如果没有可以进DOS下测BIOS是否不良。。。。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进BIOS

网友:
我让你用PCI显卡进DOS,我什么时候说叫你进BIOS了?
要是我用不显的卡,也进不了BIOS的。。。
显卡就这么大,有什么难度的好好找找

网友:
楼主你把乐天气死了哦!你还是先看看帖子吧,你基础太薄弱了,估计你懂了一点。然后还有二点,三点要问,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加油,好好努力,我也是从基础学起的!

网友:
楼主你把乐天气死了哦!你还是先看看帖子吧,你基础太薄弱了,估计你懂了一点。然后还有二点,三点要问,这 ...
引用 网友C:
是懂那么一点 就是电位测量拿不准 哎 努力努力

网友:
一般就是测两个电感,一个是GPU 供电的,一个是显存供电的,GPU一般在一点几,大概1.5 以下,显存的在1.5 左右。

当然显卡里还有很多电压要测量,比如3.3BUS,5V,具体要看显卡采用什么供电模式

1。电源开关 模式
2。线性降压
3。稳压器降压

网友:
过2天 加焊一下BGA 看看 准时汇报情况

网友(2015-12-01):
这样老的显卡还搞啊???????????

网友:
先在待机的情况下测电压频率,再断电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