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ATX-S350电源维修(已修复)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0-08-09):
手上有一个金河田劲霸ATX-S350电源,朋友拿来的说:“送到电脑城电源维修档讲修不了”,知道我在学电源维修就给我练下手。通电紫色线、绿色线无5V电压,拆开检查目测正面没有明显烧毁的元件,反过来发现初级部分有几处PCB烧焦,测试烧焦铜板导线两侧的阻值相差很大,其中接副电源管2N60中间脚连接到副电源变压器3脚的导线烧断。觉得副电源管2N60可能报销了,拆下散热片测试2N60竞然正常,另外两只主开关管13009也正常。测试高压部分元件都正常,全桥、虑波电容有300V输出,感到可能电源的IC
SG6105DZ有问题,正好手上有SG6105DZ换新,将烧焦的地方清干净重新连通导线。通电,紫色线5.2V,绿色线4.88V正常值,心里一阵高兴以为修好了。短接绿、黑线风扇没转,测量其它各路都没电压输出,不过副电源有电输出总算进了一步,那么就重点测IC 6105各脚的电压和低压部分的电路,发现IC 6105 (8)脚激励2、(9)脚激励1零电压,根着线路查是接到两只三极管C495的基极,拆下C495测量损坏,换新装上通电,IC 6105 (1)脚PSON电压0.22、(20)脚VCC电压4.98V、(8)脚OP2 2.08V、(9)脚OP1 2.07V。装好用电源检测器测正常。

网友:
很不错哪  也是好经验  只是修好怕不稳定

网友:
很不错,LZ又无惊无险成功地修复一个ATX电源。ATX电源测试好像上20多元,深圳华强那里有。

网友:
电源测试仪真的有用吗?

网友:
回楼上:上面那图就是电源测试仪。回6楼:电源测试仪淘宝网有卖包邮20多元。
此电源测试器只需要接上电源的ATX接头就可以简单直观的知道电源各路的输出是否正常。这里包括了一个我们用万用表不能测到的POWER GOOD信号(POWER GOOD信号是电源开始供电后,需要提供一个POWER GOOD信号给主板,然后主板才会开始自我测试程序,如果电源各路输出正常,POWER GOOD信号不正常时,也会导致系统无法开机)此电源测试器的POWER GOOD就可以测试该信号输出正常与否。

网友:
楼主不错哦,  文字图片解说让新手们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看到不少电源测试仪 就是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
高压部份的管子没烧,竞烧了控制部份的SG6105DZ和三极管,不多见,宝贵的经验.

网友:
电源灰线输出的POWER GOOD信号是5v电压怎么万用表会测不到呢?

网友:
这种测试仪还是很好用的  我有一个  在taobao好像是18一个
它的里面有一个小喇叭  有pg信号就‘滴’的响一声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