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上电0.22A ,不能开机一例!

楼主(2010-08-09):
D620上电0.22A ,不能开机一例!
D620整机,接到后上电测试,电流0.22,不开机,判断故障大致是CPU 供电没起来,拆机,检测各个电感电压 ,的确是CPU 供电没起来
先检测CPU供电IC ISL6260的工作条件

测量,VIN正常,VDD 偏低,只有2V 左右,{分析:VDD电压拉低,要么后极短路了,要么转换的MOS管损坏了} 于是顺藤摸瓜,查到6262需要的VDD ----+5_RUN Q24,转换过来的
测量Q24 D5V正常,S极只有2V ,(分析: MOS管本身不良或者后极短路会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排除后极短路,难道是MOS管不良?) 于是换Q24,依旧是2V多点
纳闷一下,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信号,就是控制级,如果控制级电压驱动不足的话,MOS管不能完全导通就肯定不能转换过去5V ,测量控制级,只有3V 左右,根据MOS管的导通条件判断,这是肯定不对的。 继续查图纸发现Q24G极应该是15VRUN_ENABLE
这个信号同时负责打开+3V+1.8V RUN电压

追查这个信号,发现+15V_SUS 正常,R233阻值正常,C284没有漏电也正常,这个信号保证正常的条件还有就是 RUN_ON_5V# 应该为低电平,实测正常,那现在就只有一个条件会导致这个信号被拉低了,那就是后极有短路或漏电不良,,只有断开后面的负载才能查出来到底是谁坏了
于是依次拆掉Q24 Q6 Q14 发现还不对,还是3V多点,又仔细查图纸 ,发现PQ82也是这个信号控制的,漏网之鱼,直接干掉。拆掉后发现,RUN_ENABLE恢复正常的15V了,原来就是它坏了差点就漏掉了!

挨个装回去拆下的MOS管,更换PQ82,开机上电,OK了!
总结:
很简单的一个案例,后极电压不良导致没有CPU供电,最后发现是控制级被拉低了,PQ82也没测出来短路,大概是漏电吧,既然测不出来就只能用排除法挨个换!
所以大家在看图纸时候要认识,尤其是新学看图纸的,各个信号的走向转换定义都不是很熟悉,最好是根据主板边修变记录,时间久了才能学会!
等学会了信号,学会了看图纸,修板子有了依据,做起事来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原来逐步 +细心  修板也是有乐趣的

网友:
最近是很忙的,每天加班,赚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责任,接了别人的机器等于受人之托,那就要忠人之事,压力难免很大!  机器修的多了各种问题也遇见的过了,现在修板子开始有点点章法了,跟大家共同进步,大多数故障还是简单的,而且做桥的多一些,加上手下人手不足,很想写一些有价值的帖子,但水平有限,呵呵,还望大家包涵!一起努力进步

网友:
高师傅的经验还是很丰富地  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一台返修的D620,当时换了显卡芯片给顾客拿回去用了几天就拿回来了,现在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还没检查是什么原因,刚好高师傅的贴可以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修过 这样的电源芯片的板子。。   但不是供电的问题。 呵呵 。。     LZ 不错 。。   技术很好呀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  刚好借鉴了一下

网友:
有点不明白就是电流到了0.22,为什么你就能定位到CPU没上电。如果是我修我想应该是EC还没有打开一部分电压。甚至内存供电呢。其实这个定位很重要,这也是高手的表现,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排出故障,不走弯路,是我的思路,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搞不好在换东西的时候还出错了。这个板子就别想修了。大家说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把MOS管拆掉,就通电不会烧东西吗?

网友:
好帖,请问您干掉PQ82之前,摸过它吗?烫吗?
您把4个管子都拆下来后还敢加电,不怕烧坏板子吗?
我很想知道按下开机键之后的信号过程、加电过程,您有机会发点让我们新手们学学,拜托大师了

网友:
波波老大厉害
越来越牛咯!

网友:
其实看懂控制信号是很重要的,芯片的工作条件也是一样

网友:
修本 一定要细心.LZ厉害.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板已入佳境,赞美

网友:
看来学会看电路图太重要了,可惜不知道怎么看呀,哎

网友:
不错,分析得相当棒,偶也继续加油了.

网友:
RUN_ENABLE 控制电压就是让主板从S3向S0转换的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板子,电 流也是上到0。22。多开几次,待机不正常了。最后发现CPU 供电的MOS管穿了。

网友:
楼主 的责任心和谦虚的品质值得学习! 我是漂浮的心理修本的!!呵呵 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