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0-08-09):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X50SL,问题是: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如果同时使用就会短路。 拆开主板后发现MAx8725充电控制芯片处进了水,腐蚀得很严重。把腐蚀断了的线路接好又换了IC后,问题依旧。

网友(2010-11-04):
难道是线路不行吗??????????/

网友:
我朋友的一台典藉也是这种问题,LZ有修好没有,分享一下HA

网友(2011-02-20):
最近修到好多电池和电源不能同时使用到 得出的结果也是千奇百怪

网友(2013-08-10):
我遇到一台。没得办法,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