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LG42寸液晶电视维修一列

楼主(2010-08-0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42寸液晶电视,初看还是LG得,但是细看LG的标志后面还有一个“牌”字也就是说电视机铭牌是“LG牌”。在官网一查果然是山寨。客户描述现象是通电后电视不亮,检查电源板后发现所有输出电压均非常的正常(说下,这台山寨机别说电源板驱动板做工真的不错),于是转移视线到两面高压板和驱动板上了。在检查高压板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一个误区。由于线路的标示错误正负极错误,害的我在量一块高压板的 时候发现没有电压还以为电压有问题检查了很久才发现是标示错误了。高压板排除过后才考虑驱动板了,在量到高压板开启信号的时候发现电压时0.2V,找到故障点了,于是跑线路开始。跑到一个102电阻的时候发现一端有5V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电阻坏了,从主板上找到一个102电阻换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花了3分钟,检查故障花了3个小时,收费300事后觉得还收低了。顺便说下这个42寸的电视很沉在维修过程中海真的不好操作。

网友:
中间被电了下,挺狠的,不知何故

网友:
呵呵~那是个保险电阻吧?

网友:
楼主很强大呀,思路说得有点简单,应该拍几张图来看看,让我们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有图会更好啦,让我们也见识下。楼主的维修思路比较顺

网友:
月头也帮人搞了台山SONY,,换了几个220V和36V电容OK,收530~~实收为600~

网友:
19的修过很多,大屏的没动过,真想拆拆感受一下

网友:
我也想去爽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再接再厉!

网友:
这个电阻是高压板上的还是来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