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VHZ 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8-10):
此板是英特尔865原装主板。只有上U才能触发。客户说1年没有用了。再打开机器就不亮了。经过我这几天的探索。有一个问题很纳闷。每一天第一次触发后能跑码,跑到C1.没有上内存。关机再也不行。不过到第二天再触发又可以。再关机又不行。测了CPU核心供电都没有电压。ADP3168第11脚也没有EN电压。怀疑应该不是CPU供电的事。现在北桥的散热片有点发热。不知道会不会挂掉了?

网友:
英特尔865原装主板的北桥的散热片时焊上去的,一般不会掉,这种情况要查查CPU座是否虚焊了?

网友:
很有可能座开焊了。先按着试试啦,不行加焊一下。

网友:
压座试看看会跑码吗!

网友:
强行考级也不行么?还是看看开机电路!看看电源的 待机电压 和触发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虚焊,拿到太阳底下暴晒一天看看。

网友:
CPU空焊可能性很大  建议楼主加焊看一下

网友:
这板子CPU座子虚焊的好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太专业了

网友:
个让觉的是CPU座有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虚焊的问题。因为这板子是长时间没有用,才不开机的。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先加I/O,在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没有电压   那么CPU电压也应该没有  可能是电源芯片虚焊  或 坏  原装板极少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涵山小组的帮忙。故障已解决。换IO搞定。真的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