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866可以用13007直接代换吗

楼主(2010-08-10):
某电源C3866烧掉了, 外围查到坏的也换了, 我用13007直接代换, 在电源线处串入灯泡,上电, 13007立马出一下烟花(肉眼看到有火花), 但拆13007下来测, 又不像烧,跟新片测的差不多(没击穿,不知是否软击穿,测不出来), 连续试了二个13007都这样,不敢再上新片, 外围又没找到有坏的,不知是否次级那边的元件坏引起的?
这样不知是否外围坏的元件没全换齐, 还是13007不能直接代换C3866?

网友:
13007能直接代换C3866

网友:
可以换 但稳定性要差一些

网友:
还有故障没查出来。
只要耐压,功率等参数差不多,都可以带用。

网友:
13007 不可代换3866,3866是高反压三极管是辅助电源用的电源管,请楼主查它们的参数对比一下,这绝对不可代换。

网友(点评):
绝对正确,13007耐压为400V,3866耐压为900V,此管只能用耐压大于600V以上电流大于2A的管子代用。

网友:
可以代换,不行可能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是可以换的,的确还有其它故障.

网友:
是不是忘记了上绝缘片,3866不是金属封装的

网友:
是不是忘记了上绝缘片,3866不是金属封装的

有上绝缘片

都串有灯泡了, 这样都还会烧, 这样查下去,都不知还要烧多少个才心安
我想外围还是有故障的, 可硬是找不到, 这电源还特多元件的,  真想放弃修这个电源,可这电源的成色还非常新...

网友:
13007 不可代换3866,3866是高反压三极管是辅助电源用的电源管

即然不可以代, 那可能外围没故障, 是13007不适用引起烧掉.
那可以用什么代, 我这里很难买到元件, 写了一堆, 结果就13007有.

网友:
C3866 NPN BCE 高压高速开关900V3A40W  ,MJE13007 SI-N 400V 8A 80W !

网友:
13007都有些开关电源在用,既然13007都没烧,那你不装开关管通电看看是否有火花,

网友:
电路中还有故障,去悼13007,去悼后级负载再通电检查,总会找出故障的

网友:
哥们怎么没说清是主电源部分的还是负电源部分的啊,我猜测是负电源部分的,我还碰到过负电源开关管是13003的呢,我建议楼主把负电源电路认真查一遍,从启动电阻,尖峰吸收,反馈电路,稳压电路,详细跑下电路啊,稳压电路一旦故障最容易炸管了 还有安装时,13007的C极不要跟固定的螺丝联通,固定好后你用表量一下

网友:
呵呵, 补充一下问题
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C3866,想用13007代换, 我用13007试时有绝缘片隔离的
没有这电源的电路图, 电源型号不详

C3866 NPN BCE 高压高速开关900V3A40W  ,MJE13007 SI-N 400V 8A 80W

看来我买到的是400V的了,错了, 国产的是400V, 国外产的是1500V

网友:
没想到这个管子也可以用13007代换的,早知这样,我跑许多个地方买3866都买不到,路费都比管子贵了。下次我也用13007代替。

网友:
最好就是原值代换,C3866长城里面大把的啊

网友:
13007可以代换C3866

网友:
这个师傅的经验很有用 我都是听他的修出300V 电压来的  不过最好是 同元件代换 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