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用酒精擦镜头安全吗?

楼主(2010-08-10):
有人说绝对不能用酒精会破坏镀层 不过我用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还有说用口水擦镜头霉变有特效 真的吗
安全

网友:
还是尽量不用,当然偶尔用一次也没事。建议买专用的清洁剂吧

网友:
用纯净水擦比较安全

网友:
要看什么镜头咯,有些差劲的本身就没有镀膜。

网友:
镜头一般粘不到油污的情况下,还是用水擦拭最好。

网友:
用洗洁精更安全

网友:
我只用镜头纸或镜头布,如果脏的东西很难去掉,那只有耐心点,多擦几次.

网友:
好意外哟 我一直以为版主这种高手级别的专业人士肯定是用高级的专用清洗液之类的 没想到连液体都不用呀

网友:
呵呵.我并不是什么高手,只是略懂而已,我的回复都是我自己的见解,不代表一定正确,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不要过于执拗.

网友:
我看了粘接镜片用的加拿大胶的属性 发现它是可溶于乙醇的 也就是说用酒精擦镜头即使不伤镀膜 也可能使镜头的开胶 所以大家用酒精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楼上很细心,连这个都研究了

网友:
要看是哪组镜片了~有些镜片擦了就花~

网友:
镜头表面的玻璃片用玻璃液效果很不错的,如果要求高可以用乙醚加酒精配比(乙醚对人身体危害比较大),有些发霉时间过久镜头片表面镀膜会被腐蚀的,只能把发霉层擦掉,被腐蚀的镀膜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2010-09-17):
高浓度的乙醚对人有麻痹作用,通风好的话还可以。其实用镜头布蘸水擦就满好。

网友:
jsgh
的帖子
乙醚对人危害不止楼上说的,我听说对生殖能力也有一定的损害,兄弟们慎用

网友:
尽量不要用酒精,还是用点镜头清洁液好些。

网友(2010-10-19):
先用口水,再用纯净水,口水里含有酶,可分解很多污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