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自动加电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8-10):
有些型号的
笔记本
电脑只要是光板一通电它就自动加电,比如V3000,DV2000,IBM T61还有好多机型是那样,想知道为什么拔掉CMOS电池就自动加电,它们是怎样触发的,没有有按开机键,那到底是谁触发的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真是新手啊,掉电后南桥会上电自动启动,设置了bios后就正常了。

网友:
bios里面设定的 默认bios在第一次就给ec发给南桥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