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故障机

楼主(2010-08-10):
一台ASUS X81S
笔记本
电脑,不触发,待机电流0.03,待机时无3V、5V,换南桥故障依旧。
笔记本

网友:
瓦舍牛逼。。。。没3.3 5就南桥。先看下3.3 5V有没有短路。在看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先把3.3和5V给修出来嘛!

网友:
华硕机器一般待机时没有3 5V吧,查下EC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是 的,一般华硕待机没3V、5V

网友:
是不是休眠键压着了

网友:
果雨
的帖子
正解!华硕很多机子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休眠键没有问题,弹起有3V电压,按下3V变成0V,就是不触发,这个机器来时BIOS几个脚进水腐蚀了,已处理好,也换过BIOS,刷过程序,还是不触发,BIOS周围有2个电容也腐蚀了,不过没有坏。

网友:
有人说待机应该有3V5V,有人说没有,有权威人员说下吗?

网友:
PS51020的主供电有,22脚有5V,9、10脚开启信号没有,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哪里过来的,3V、5V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网友:
看看开机安键有无电压,I‘O与南桥晶振有无起振,看看待机有没有待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