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B五只脚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0-08-10):
RT9173B在内存槽附近,待机发烫,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在坛里有很多贴子的,免得你找,上传一个PDF给你:

网友:
DDRVTT产生模块。1#VIN 内存供电  2#接地  3# 内存供电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一个REFEN   4# 输出DDRVTT  5# 6# 7# 8#一般接3VSB

5脚的,1# 同上 , 2# 同上,3#接3.3VSB,4# REFEN 同上3#,5#输出DDRVTT。

网友:
换新的RT9173B还是发热的话,查负载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那你只能跑线了  看看rt9173b的外围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桥是单桥,查外了外围电路没问题,桥坏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终结电压   给内存与北桥通信的数据线提供上拉电压

    换了还一样 看一下内存槽有没有问题 剩下的就只有桥了

网友:
RT 9173  发热,本人认为有两种可能,(1)9173内部损坏,造成发热。(2)9173,4脚输出端负载过重也会造成9173发热,可查跑线路查它的对地阻值!

网友:
产生VTT_DDR供电的IC,查分压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