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一块478主板,诊断卡RST灯长亮,不跑马。经检查CPU、北桥无供电。REST针电压0.48V。ATXPG针5V. 这种情况是先修供电,还是先修RST针的高电平修出来。

网友:
维修的步骤,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时序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修供电 供电的时序是内存   桥  C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先修主板的所有供电正常先啦? 然后再修时钟起不起振啦  然后再修复位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主板上的复位灯长亮。上了CPU就正常跑码,这又如何解释?还有英特尔的板子不上CPU也是复位灯长亮。(英特尔的板要上U才能触发,我上了假负载可以触发)以为是没有复位。其实板子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是AMD的主板好吗? 不是英特呢的职! 好明显我的主板就是复位短路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不光是主板 所在数字电路都是一样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请看清楚后再说!!
不上CPU哪里来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