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有个电源,通电,风扇不转。 我拆开后,都没有发现什么有烧掉的,好像是有短路的,因为我接上电源接口后,我这里的保险开关就跳槽了。我不知道要如何去跟那个线路?请问老师同学们说说问题一般在哪里?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到电源维修区去多看看再回头检修你的这个有短路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