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神州H3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0-08-10):
神州H30一体机的维修
前天下午,接客户一台机器,他说点不亮机器,初一看,还以为是显示器,接手一看,原来是神州H30一体机。
按开关键,如客户所说,没有任何反应。
打开机器再说,拆机费不不少时间。一看主板,和台机没有多少区别,只多了TSU16的显示模块。高压条在后面板上。仅此而已。
19V机器自带适配器,量上管90N03,有19V电压输入。量3V_al5V_al电压无。
量这两相电器中的上管,都为19V,量两量电路的上、下管G极,都有4.19V电压,量两相输出无电压,后极有短路,导致ISL6232保护吧!仔细观察板子,看看有什么地方烧坏没有,以前不够仔细吧!桥旁有一电容鼓包,心里想,这是1.2V供电,是3.3V通过LDO而来。会导致3.3V有短路吧,5V_al不会没有输出啊,继续找,发现5V_al L1后两标称值为6.3V 1000U的滤波电容C2C3稍微有点鼓,不仔细还看不出来,结合客户所说,有一早晨偶尔能开机,会不会是电容长久加热后,容量又到了正常值。能开机了呢,管他呢,换电容不是什么难事,先换再说,换后量电容C2C3正极有5V,另一相也有3.3V,点开机线,机器U风扇旋转。因机器没有PCI插槽,没办法看到运行状态,接显示器,有HaseeLogo。拷机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我上次也帮人修了一个,也是换电容旁边的电容就好。不过此机器今天返回来了,拆开看了,好几个6.3V 1000UF的电容都鼓了。换了电容,内存插第二根槽能开机,但是花屏。插第一根槽不能开机。因主板还在保修时间内,已返厂理了。我们这边天气真TM太热了

网友:
你修过之后还能厂家保修???呵呵。。太怪的事情了。。

网友:
神舟的破一体机  和台式机没有什么两样 垃圾

网友:
哎神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网友(2011-07-19):
神舟的电容很垃圾

网友(2011-11-07):
呵呵,本人也整过几个都是电容爆啦,把电容换掉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
神舟一体机,春哥代言的,你们不要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