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键盘不能用,哥哥们给看看

楼主(2010-08-10):
联想E260用来近7年,1年前因为进水,换了个韩文键盘,现在不知道什么缘故,开机不能用了,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用。不知道什么缘故,小弟对笔记本基本不通,望给予赐教

网友:
那是整个键盘不能用还是几个键不能用,如果是几个键不能用的话,有可能是键盘坏了,如果是整个键盘不能用的话,可能是键盘接口没接触好或者是键盘坏了再不就是IO坏了!

网友:
整个键盘先试试排除键盘问题 然后 接口 排容 ec

网友:
不管怎么说,先换键盘再说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键盘下面的电容的对地阻值先

网友:
换键盘把键盘短路了

网友:
确认键的好坏,可以拿一个新的键盘来试试,你可以去有得买键盘的档口要一个试试啊,如果还是一样,那就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要给维修店里搞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应该马上清理

网友:
先重新插一次试下,不行打下脚对地的阻值,看是不是断了线,又没说不能用的时候是整个不能用还是一部分不能用,I/O也应该考虑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最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