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笔记本外接CRT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一块T40主板,外接CRT的接口不是焊在主板上的,是通过延长线加到外壳边上的,收来时被剪掉线了,不知道这个线具体的接法!我查了下通过VGA接口定义如图:
1   RED .Red Video (75 ohm, 0.7 V p-p)(红基色信号)
2   GREEN. Green Video (75 ohm, 0.7 V p-p)(绿基色信号)
3   BLUE. Blue Video (75 ohm, 0.7 V p-p)(蓝基色信号)
4   ID2. Monitor ID Bit 2(显示器标识位2,地址码,I2C接口,主机用来查看显示器ID和型号等信息的接口)
5   GND.   Ground(地)
6   RGND. Red Ground(红色地)
7   GGND. Green Ground(绿色地)
8   BGND. Blue Ground(蓝色地)
9   KEY-Key. (No pin)(空,无引脚)
10   SGND. Sync Ground(同步数字地)
11   ID0 . Monitor ID Bit 0(显示器标识位0,地址码,I2C接口,主机用来查看显示器ID和型号等信息的接口)
12   ID1or SDA . Monitor ID Bit 1(显示器标识位1,地址码,I2C接口,主机用来查看显示器ID和型号等信息的接口)
13   HSYNC or CSYNC   Horizontal Sync (or Composite Sync)(行同步)
14   VSYNC. Vertical Sync(场同步)
15   ID3or SCL. Monitor ID Bit 3(显示器标识位3,地址码,I2C接口,主机用来查看显示器ID和型号等信息的接口)

上面标的信号名称和T40板上图纸标示的差别很大,不知道该怎样接,请师傅们看下图:

这样的到底要接多少根线,怎样接才能显示啊!请多多指教!

网友:
  红绿蓝 行场同步

网友:
用外接来做什么啊?

网友:
用外接来做什么啊?
引用 网友A:

那个连接线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无边老大,什么时候才给我传个R40的点位图啊?

网友:
地线上必须的,

网友:
外面的铁壳就是地线!

网友:
无边老大,什么时候才给我传个R40的点位图啊?
引用 网友B:

没有R40的点位图。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VGA转接OK了具体接法就是 RGND GGND BGND SGND GND所有地并起来。然后接对应的R G B三基色信号和行信号 场信号,不过真的很费时间的,请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