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T~开机掉电

楼主(2010-08-10):
今天早上吃了早餐~开始修·一开始是开机电流0.7~0.9A掉电~用手压显卡可以亮~本来加焊应该可以了。我就上BGA可能是温度控制不好吧~听到了啪的一声~我以为是焊油的声音没理它,加焊完毕,冷却了开机~电流能上到1.35A左右然后又掉电了~现在怎么按都不亮了~ 显卡是NF-G6100-N-A2,我测显卡上边的电容~发现大部分都是001欧有一两个是200多欧的~~请问下师傅们~这个显卡是不是坏了? 如果是我立刻去买一个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
显卡短路了 换个
显卡试试

网友:
建议你先别换显卡,先排除一下旁边的电路有没有短路的,。
要不,你就算换个新显卡也有可能弄坏了

网友:
哦~~感谢各位的回答~~一般如果旁边有电路短路的话~插电电流不是立刻变大的吗?

网友:
显卡有没有鼓包?没有的话拆下来在测测,可能是锡球短路,这种显卡质量狠好的。。。

网友:
你加焊后没测显卡吗,加电后才测,80%都给你弄短了,取下在测吧

网友:
爆桥了吧。换芯片吧。

网友:
显卡做坏了,拆下测有没有短路,坏了就换显卡

网友:
我见过坏的,最低阻职,5欧,正常是10A欧,断开1。2V显卡核心供电看下还断不

网友:
取下显卡再量测最好

网友:
我拆下来~发现大部分显卡上的电容只有001欧~应该是短路了吧~ 而且我很清楚的听到了~啪!!!的一声~清脆有回音....

网友:
百分之百坏了,0.05欧有,但0.01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先拆下来再量一下,如果还是那样这个显卡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