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供电,上管G极和S极无电压??

楼主(2010-08-10):
一华硕P4P800主板,测得内存供电为2.8V.不知道是否正常。测得CPU无供电。测12V输入电压正常。上管D极电压为12V。G极控制极和S极无电压。电源主管理芯片为HIP6302.从管理芯片为HIP6602。测得二个芯片的电压如下图

下图为主板供电部分图和网上下载的HIP6302管理芯片的PDF图。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接着该怎么查下去

网友:
先换HIP6602B看是还正常了!

网友:
你要先检查场管是不是好的,在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主要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基准电压,PG信号是否都满足 如果都满足的话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呵呵,关键是没有热风机,而且没有同样的芯片,换不了。现在主要是在练习基础。想明年去基地培训。主要是想知道是哪几个地方会有问题,了解下

网友:
它的VID电压全一样,这个不是正常的,你先换一个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很关键的电压你查了没,内存电压。

网友:
内存查过了。2.8V

网友:
VID电压怎么都一样啊,应该是又高有低的,查查

网友:
VID一样也不代表有问题,只是会改变输出的电压,PG 0.19V 应该不正常吧。FB,VSEN有1.03V的电压是正常的,ISEn反馈电流没有。PG也不正常。觉得PWM芯片好像哪保护,有条件没满足。
多观察下6602的Ugate和Lgate的电压跳变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  无VID组合  查一上VDDA2.5V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