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HW191改高压板20伏供电如何降压?

楼主(2010-08-10):
接手一台翰视奇HW191液晶显示器,高压电路有问题,改高压板时发现供电为20伏,开机后几分种高压板发烫,有什么好方法能降压到12伏?并能稳定运行。
自己用7812试过,效果不行,发热严重,不敢用。

网友:
用二级管降,一个降0.7v,降到14v以下就可以用了,或是直接用19v的高压公版直接点就好了

网友:
二极管降压亦不可取。大凡串联式线性降压,发热都是一样滴。设目标电压14V,则在降压器件上的压降20-14=6V,一般4灯高压板的电流在14V时约为1.7A,此时降压功耗为6x1.7=10W。如此之巨的纯热能功率将摧枯拉朽,焚毁一切。

实际功耗不会这么大,因为我们忽略了电源的内阻。当电源变压器高频磁饱和时,内阻会急剧增加,带来的直观变化就是输出电压的降低。因此我们找个质量好点的高压条,就能直接使用也说不定。

拿到高压条不妨观察一下他的电路构成。我发现有一种高压条,2个高压线圈是并联的,只要把它改为串联,就可以使用高电压。

网友:
建议不要用12V的高压板改用更供电的网上有很多淘一块也不难。

网友:
楼主觉得7812发热量大的话可以把它挂在铁外壳上起到散热,我是这样做的不过1脚和3脚引线要用热缩管套好做好绝缘

网友:
直接接19v启动的高压公版就好了

网友:
就知道 该板

真是 无奈!

网友:
用一个2508加两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就可以降到12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把電路元件圖稍微畫一下,跟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有图。。我不会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按回复,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右边有个高级模式,点下去,就会出现另一个对话框,里面就有一个传图片的按下去,他会请你选择图片接下去就有解说你就照做就可以了,有问题可以大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看一下。。一会给你上图

网友:
有点难度,建议换板

网友:
用8712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好像以前在家电维修联盟论坛那里有过讨论,不过用什么管,我记不得了,因为我自己也没改过。

网友:
有一种黄色的高压板,20V的,质量很好。试试看。20块左右

网友:
如果不想直接接19v启动的高压公版,试一试把控制芯片供电改成12V供电,反馈取样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