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3D 游戏战甲 9600-GT

楼主(2010-08-10):
到手没有显示,查测显存没有功电,见电源IC up6161s14 已击穿了,换IC上去也没电压输出,555... 求份FPD资料,,还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求指点
资料

网友:
先查外围的供电电阻和限流电阻,然后跑线查VCC端及驱动信号部分的电阻电容是否不良
显卡不用PDF一样能修好

网友:
电源管理心片啊

网友:
楼上的也叫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