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0-08-10):
华硕P5VD2-MX主板,前期诊断主板跑码为28,发现板载声卡芯片发热烫手,后直接拆下不用。主板自检完毕“嘀”一声后马上自动断电,经观察发现板载声卡附近一个GS78L05S的芯片表面发黄,已烧坏。请教高手,下一步该如何诊断。此GS78L05S芯片好像不好找。如果更换能否用其它芯片代替。

网友:
  汗!    78L05是 给声卡供电的 从其他主板上拆一个下来换换上去 就 可以 啊 ..

网友:
如果声卡芯片拆了,不用板载声卡,是不是78L05芯片也可以拆下不用?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
那个78L05可以摘掉的 检过掉电看看你板子其它地方还有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下不用就行了  这个是12V TO 5V给声卡供电的  声卡芯片都拆了  这个也没用了

网友:
可以不用的呀。。这个78l05是声卡供电芯片呀。。如果不用声卡的话。。那么可以不要78l05呀,如果要的话。。。。别的主板什么很多呀。。

网友:
请问你这个78L05的芯片是三脚的还是八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