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88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8-10):
vostro 1088进水后不开机,无待机电流,找不到这个本子的图纸,版号是:DAVM8GMV8G0。咱们论坛上那个是集成的,和我这个相差很多!!但是+3.3V_ALW和+5.0V_SUS用的芯片是max17020E,我这个板子上用的芯片只有32脚,图纸上的是42脚,基本上脚的功能是一样的,+5V_ALW2这个电压没有,+pwr_src这个电压有。现在+3.3和+5V都没有输出,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啊。但是这个芯片我换过一个了还是不行!!是从料板上拆的,是不是拆的这个芯片也是坏的啊。有这个图纸的上传一下吧。谢谢了!!要是购买也给我个消息,我的QQ:317215010。

网友:
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吗?尤其是信号

网友: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急着查信号而是要先处理好进水地方再说

网友:
  楼主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就开始换了?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输出啊,现在这个芯片的+PWR_SRC有19V供电,+5V_ALW2没有输出,是不是这个+5V_ALW2是这个芯片有了+pwr_SRC就会输出这个+5V_ALW2,要是没有这个电压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的原因呢!!

网友:
还有芯片的onldd的信号有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