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4寸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8-10):
有一台神舟的14寸液晶显示器,白屏,拆开机子里面做的很简单,显示器自身的信号有,就是连接电脑就一直是白色的,换过屏线了。  本想不修了,装好了放在桌子上点着,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是它也会显示,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驱动电路和屏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芯片虚焊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