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SL500开机暗屏

楼主(2010-08-10):
联想(IBM)SL500(LED)开机暗屏,,要是LCD暗屏要不就是高压条,要不就是灯管问题。LED屏出现暗屏还未曾碰过,都不知如何下手.请问高手们,这是那里的问题?请指点!麻烦各位
暗屏

网友:
可以先换换屏线试试,或是换个屏试试,就可以确定是那个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换个屏线试试,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跟LCD原理差不多,一样的方法去检修

网友:
查查LED驱动电路。

网友:
查下供电,主板给屏供电的保险和电容容易坏,看下哦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保险坏,我修过两个,我看坛子里好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
查下供电,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修机呀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位置的一个电容短路和一个保险开路了

网友:
SL400遇到过 是屏接口处保险坏

网友:
通病。20供电的电容短路造成的 通病

网友:
sl400 跟sl500 的通病,屏暗, 直接找屏线接主板那个位置有个保险烧,更换后板子会短路,保险旁边有个电容击穿 更换后直接就好了。。

网友:
换屏换线逐个排查吧,笨法子比较实用

网友:
主板问题我已经修了好几个了,保险和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一个是屏上面的LED灯,有一半亮一半暗的,后更换屏OK

网友:
先量高压条工作电压,12V,3V,5V或3V三组电压,再换高压,

网友:
跟SL400一样,保险加电容

网友:
好像是控制信号没起来吧

网友:
这好想是通病 主板插屏线的附近有个电容短路 还有个0噢的电阻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