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暗屏,高压条有19V和3.3V的电压,灯管不亮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10-08-10):
HP DV2000暗屏,高压条有19V和3.3V的电压,灯管不亮的原因都有哪些?有高手指点一二。
暗屏

网友:
高压条是好的话再加个地就可以 了

网友:
在灯管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地应该是有的

网友A:
是不是有个开关电压,HP DV2000的机子真是不怎么好

网友(2011-08-31):
检查休眠键。。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貌似。。休眠键被压住了

网友:
灯管坏、高压坏。开启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