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06主板M71IX,不能自检,偶尔能通过自检,

楼主(2010-08-10):
我有一台IBM206的服务器,主板是M71IX。以前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死机,后来被维修公司断定为硬盘坏,硬盘发上海恢复资料。送回来后告知主板已经不行。现在的情况是:通电自动开机,显示器无显示,上诊断卡,显示C0,不能自检。关机开机多次偶尔会自检并通过自检,CY284050C温度有点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co 看看u座空焊没 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按楼上的提示我试了下,可能是CPU座的关系,也可能是CPU的关系。
换了一片2.4 533的CPU能正常开机。换1.6 400的CPU也正常开机。换回2.8 800的CPU第一次开不了,第二次后也正常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