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主板难道很难修吗?

楼主(2010-08-10):
我这里有一片V星PM8M-V的775CPU主板,因为自己对主板维修还没有经验,送到人家那里去维修,都已经修了二次了,时间也过去了近一个月,还是没修复,现在在人家店里睡了说是等芯片。
故障起因,平时每天都很正常,因为去世博园玩了一天,第二天就不能开机,有时能开机,但到自检信息处就死机。
第一次修好,拿来装上,能过自检,但要进入桌面时死机,重启后故障跟原来一样。
第二次修好,装上后,能进入桌面,过了不到三分钟又死机,重启后故障为开机没反应。

网友:
个人觉得主板应该是修好了,但在安装的时候散热没有做好,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 比较花时间   但 也 不 要 两个月吧?

网友:
肯定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象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机很多问题都会引起死机  供电不稳定或低  某些芯片坏  设备接触不好  BIOS坏 系统有问题  关于死机的问题 没测得主板相关数据不好说

网友:
此类故障多为供电问题。。。。。

网友:
先排除散热正常不、CPU、内存、硬盘或者系统有没换过/
不正常的时候测下电压正常不?不然先刷个BIOS。不行的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电源坏了没有?很多奇怪的问题都是电源问题引起的。
还有显卡可以替换一下看看。

网友:
还没好,居说是V星专用的“小星星(电源电压管理芯片)”坏了,芯片采购不到。

网友:
怎么是居说?不是你查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