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325充电异响

楼主(2010-08-10):
NX6325现用电池,电源单独开机都没有问题,充电发出异响,L1电感跟Q18,Q23都很热。

网友:
你先打下L1 Q18 Q23的阻值 上电用示波器打下波行看没有波波,没有那是这里的问题,在查

网友:
响 有温度 肯定是有波形的 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我可没示波器呀,估计是充电芯片还是场管的问题,呵呵,L1电感换过。

网友:
换一下充电芯片。

网友:
有可以能是电池问题。换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场管性能不好了。

网友:
电感响时过流了 有滤波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