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000电源故障

楼主(2010-08-10):
一长城网星ATX3000电源紫线电压在一通电时从4V一直往下掉到2.4左右,绿线0电压。换过431也一样,现在不知怎么下手了,问一下各位会不会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该电源曾经被雷击过,换了大电容均压电阻和P1014AP,换好后输出正常,用了几次,就闲置了,现在拿出来用就不行了。

网友:
把辅助功率开关管换了试试

网友:
查一下1脚相关元件,
特别是电容。。。。。

网友:
先要检查5V电容啊

网友:
你以前修了之后电源能用,变压器应该不会有问题,查一下稳压部分有没有故障,如光耦,431等元件有没有损坏,取样电路的电阻有没有损坏或者变阻

网友:
把整个电路都查一下   反正元件也不多 重点查光偶 431  相关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