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08-10):
M2N68-AM电压正常,全板无复位。不知怎么查起,CPU座也无PG信号?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   时钟也要正常  再来才是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都正常看一下PG没有查一上VRM  PG 与ATXPG有没有到桥了  有到桥不复位桥空焊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