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航嘉电源加载风扇PG电压消失

楼主(2010-08-10):
一航嘉HK400-55CP,联想机器上的。电源风扇转但是主板不开机。我代换电源后是电源问题。拆下来检查,发现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PG,我拆开电源,用别的电源上的339代换了此机的S339P,但是故障依旧。代换了13009,还是依旧,低压电容都换过了,依然是不行。后把风扇拆下来,发现开机有PG电压了,一加载上风扇PG就又没有了,很是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风扇也换过,故障依旧,依然是加载风扇PG就消失。所以请教各位前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电源12v电容就一个,是16v 2200的,我是原值代换的。其他只要是16v的电容我都原值代换过,还有两个16v 1000的。7500B也换过了。

网友:
没错,是大电容的问题,把两个220v680换了就OK,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