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气凝神

楼主(2010-08-10):
开机主板起动风扇都转就是显示屏点不亮,也报警声

网友:
写错了应该是无报警声音

网友:
跑什么码 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通电不跑码 查主板上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检查不到显卡,如果是PCI-E的查总线,如果是AGP或集成的查DATA和CLK及复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