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两8位内存怎样接成16位的内存用?

楼主(2010-08-10):
现需要一颗16位的内存用,请问两8位内存可不可以接成16位的?怎样接?颗粒是SD的!

网友:
感觉不靠谱,这样做的成本太大。
不如直接找相应的芯片。

网友:
我手上有多的8位颗粒,没有16位的。想问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网友: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可以互接?除非你单独做一个补位的PCB才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你的总是基本上无解。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单一的16位颗粒能够在什么样的地方用上?除了单板机以外,似乎别的地方用不上。一些电子实验电路采用单板机结构的,应该可以玩玩儿,如果有足够的业余时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