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4-845GL

楼主(2010-08-10):
开机,CPU供电0v 内存2.5V 内存时钟也为2.5V 正常应该是1.1-1.8V
无复位,!!桥供电正常!!!主板时钟两脚无电压!!!

网友:
查CPU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VID组合供电 开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不还你查时钟干嘛?内存供电正常查显卡 供电 桥供电 没问题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CCVID  电源IC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