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8JP不开机

楼主(2010-08-10):
待机0。01A  无3V5V   触发后电流0。02A  3V5V都有,其它各电感无电压,充电电感有电压,电压会慢慢变小,另外IO心片晶震无电压,这样怎么修呢?

网友:
充电电感有电压,电压会慢慢变小是对的,正常的
I/O晶振无电压肯定不正常,检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 晶振电压的参生条件是  I/O  具体备供电后才会有的

网友:
清一下bios看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查EC PWR  ECRST PWRSW PWRBTN  RTC VCC, RMRST,SUS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