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的改装

楼主(2010-08-10):
   笔记本的风扇如何改,那位兄弟帮帮忙,在这谢谢了!可以加我QQ1250685302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剪掉电源和控制线,控制线悬空,电源线接USB  5V  最好是接在USB 5V  电感上,这样5V 电压不易受风扇中的电流影响

网友:
好简单的啊,找到控制的哪个管子电压输入和输出短接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是改长转还是风扇改电机

网友:
改常转5V电压都加上去那种噪音晚上一般人受不了。

网友:
最好是外接个硬件调速开关,像wifi开关那种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