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开机报错..

楼主(2010-08-10):
  杂牌笔记本开机报错.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U盘也起不来! 能见到硬盘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装一下系统!

网友:
操作系统没有找到,用光盘试着装一个系统。

网友:
    不好意思 昨天没说明白. 是上网本..  没光驱的,U盘也起不来.  硬盘能检到但起不来系统~

网友:
硬盘取下来放到其他机器上装 ,可以随便检查下USB

网友:
挂在另个电脑里做好;再放回解压

网友:
硬盘应该也是板载的 我也遇到过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上网本的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去装,GHOST完有不要解压。在装回去。到上网本上去解压。

网友:
应该是没找到硬盘吧

网友:
到别的机器上装好系统,不要装驱动,在拔过来,装好驱动就好了啊

网友:
在克完重起前断电,就把硬盘拆下,装上上网本就可以自己安装了!

网友:
可以试下网刻,,,不知道的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前几天店里有些事情~ 那个上网本还没好呢!! 楼上几位老师说的我基本都试过的~ 就是没试过网刻..这个本子是插不插硬盘都是开机报错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