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是好坏呢

楼主(2010-08-10):
我修显示器并不厉害 一般遇到不好修的就改板了  可最近遇到好多 都是保险坏 整流桥坏 开关管坏 都换了之后正常了 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 问题  以前也量过管理芯片 可一量就有蹦的 不敢量了 请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下次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去量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仔细测量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就是芯片坏;还有好象有个办法,拆掉开关管,看有没有跳变电压,没有就可以是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 有没有跳变电压指的 是哪里啊  我不太清楚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在不  能给点见解吗  会的 兄弟帮帮忙  谢谢 ;

网友:
最好就是在外围没短路的情况下。代换芯片。

网友:
开关管的G极。。

网友:
貌似没碰到一量就蹦的,恐怕是你粗心大意,我碰到过开关管阻值只有50的多的都没炸!怕就不要修!回家抱孩子去!当初我比你还怕,不照样挺过来!炸多了就习惯了!怕就带付眼镜,只要眼睛没事就行了

网友:
测PWM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正常,电流检测脚的外接电阻有没变值。保护电路中的二极极有没坏。

网友:
维修时搞晕头的时候很多.怕炸就把保险拿掉.串个40W的灯泡.

网友:
去查芯片的PDF,看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