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共享上网

楼主(2010-08-10):
请问下,如何在现有的局域网里加个无线路由器实现无线共享上网呢?在路由上要如何设置才能连接到网络?

网友:
各位帮帮忙嘛!!1

网友:
先把无线的网关,改下不要和原来的在同一网段上,发原来的是192.168.1.1就改为192.168.0.1再把DHCP设为不启用,路由器默认一般为启用的,再把无线开启,设个密吗的

网友:
先试下,希望能解决。

网友:
无限路由器要配无限网卡的,如果是笔记本的话一般都有无线网卡,
那就只需要调路由设置了
进192.168.1.1(有的是192.168.0.1)进去‘运行设置向导’,将账号和密码填进去一般OK

如果是台式机就要单独买无线网卡,并装驱动再按照上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