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的本本》网卡故障求助 SOS在线

楼主(2010-08-10):
机器:Hasse神舟优雅T500N
故障:通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7A,无显。
处理:更换EC:ene KB3926QF A1, 结果:不自动开机,但南桥发烫。
再处理:换南桥:82801HBM,结果:可开机,无显。
再处理:拆网卡88E8055, 结果:开机可显。
订网卡,装上,开机进系统,可认网卡,但接网线还是“X”,网卡接口两灯没亮过.
估计故障:网卡外围电路出问题,但本人新手,对这方面电路一无所知,以前在论坛上见过某位仁兄发过有关修网卡外围电路的贴子,但现在未能找到原贴,特此求助各位大虾!!
求助

网友:
换隔离变压器。

网友:
网卡接口,1.2通,3.6通,4.5通,7.8通;
变压器,初级(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初级,靠进网卡那边,有标第一脚),每一脚之间都互相通,这个怎么量?

网友:
你换了 哪个变压器就OK了

网友:
还没有好呢,刚拆下变压器,变压器好像没有坏,

网友:
e 有些88E开头的网的MAC也在网卡里你刷不进去的只能卖拆机的。。。但故障是能认倒网卡查网线显卡正在获取IP地址,但是死活上不了网系统下看到MAC全是00

网友:
现在是显示“X”,插网线无反应,灯不亮。

网友:
拆掉网桥后,测量接口的每个脚到网桥的线是否断线,没断就测网桥其他脚到网卡芯片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看防雷击芯片

网友:
飞线直连, TXO-连TXO- TXO+连TXO+ TX1+连TX1+ TX1-连TX1-,,MCT3 MCT4地线,你要找PDF看图接,不同的变压器,不一样的定义接线!

网友:
网桥是24pin的,13-24pin到网卡接口,15,18,21.24pin不通,其它8pin与网卡接口通。1-12pin与网卡相连,无断路。

网友:
找个其它机的图纸,看网线数据供电对应的是TX几,+ -,对比一下就知哪根线接哪了,原理是一样的,不是死的,看你头脑录活不

网友:
没有此网卡IC有关的图纸。

网友:
没有,外接一个USB网卡,加钱,搞定,搞很多了

网友:
没搞过USB的,现在等老板确定咋办吧,修了这么多就差个网卡,这个问题留给老板自己吧,累我一天了。

网友:
改个USB网卡放在机器里面!

网友:
估计还是我的维修思路不对,在装新SB之前,应把网卡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