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场管短路但放电后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10):
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了
就是通电后某些场管短路,但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打一下控制脚或其他脚就会恢复正常(具体打哪个脚不一定)
只有一次是换控制芯片后正常,其他的都没有找到原因
问下各位,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就是场管的基本特性

网友:
我下了场管看过确实没坏 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因为正常的机器都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用万用表先量下删源。再量源漏。就通了。。原因是开始给他加了个删级电压。他就能导通。。这样的管子就是好的。。。

网友:
  在路的时候 g极有时候有不确定的电压使其导通了 你短路一下 gs 自然ds就不会继续导通了

网友:
切记!本本中不能取下电源IC通电。测MOS管一定要先放电再测

网友:
谢谢各位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不用理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