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0-08-10):
由于我不是专业维修
笔记本
的,对笔记本不是很精通!!今天接到一个联想旭日C466A笔记本,开机滴-------滴、滴,一长两短报警!客户说是摔了一下,内存我也用橡皮擦了,请问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了,还是显卡虚汗了???
笔记本

网友:
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样是不是只能做BGA才能修好啊??

网友:
先加焊显卡吧,不行就重新植球吧

网友:
显卡问题,最好是做BGA,没有的话就用风枪吹,但要把握好温度

网友:
滴-------滴、滴,一长两短报警
就是报显卡错

网友:
独立显卡板子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