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教教小弟刷BIOS步骤吗?

楼主(2010-08-10):
哪位大侠能教教小弟刷BIOS步骤吗?我是新手不会刷,
    谁教教小弟

网友:
有编程器,我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说清楚点啊!怎么个不会刷啊.

网友:
     都不会阿,先点哪个,再点哪个?

网友:
有刷机说明书吗  看呀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编程器,发个图来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首先选择芯片型号
    2.要不不保存的话可以不要读取
    3.擦除
    4.查空
    5.点左上角的打开文件打开你要刷的程序
    6.烧录
    7.校正

网友:
用哪个什么   SUPERPRO

网友:
你用的是啥牌子的编程器啊,我用的是威龙的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西尔特的老型号吧?

网友:
型号不一样  不过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的和他哪个一样的,

网友:
是软件的运用而已  每种软件都不一样的  慢慢适应吧

网友:
网上搜一下,好多教程有插图(比如下一份编程器的说明书),比文字说的直观,另小弟可不能出问题

网友:
一般的刷BIOS程序都是先选择BIOS的型号,然后把BIOS程序读出,便于自己再刷回去,然后点打开,找到你要刷的程序,确定后选择编程。编程完把BIOS装到主板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