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8-10):
今天接到了一台飞利蒲液晶显示器19的客服说这是雷打坏的,故障不通电我就直接换了一个电源IC就通电了,在把全部的线接好是屏有线下面有图大家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雷打 的应该是驱动板坏的多,用个通用板点下不就知到了吗。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啊,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对呀!像这样只有接个通用的驱动板不就知道吗?这还要发帖子呀??????

网友:
你没有多余的屏么 ?
或者换个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呗

网友:
都是穷人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