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进水了!

楼主(2010-08-10):
弟兄们 我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右下角有一块黑,据客户反映是用湿布擦了擦就成这样了,我怀疑是进水了,这还有的救吗?   麻烦弟兄们给说一说怎么处理啊?   谢谢了!

网友:
把屏拆开用风筒吹吹看看吧!
《我是新手》

网友:
屏坏了基本没得救

网友:
应该不是进水  是用力太大 把屏擦坏了

网友:
把屏拆开用风筒吹吹看如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进水没得救吗,是不是吹干就行了呢?有没谁试过?

网友:
我这里有两台,进水了就这样。最长一台都有一年了,还是没干,自然蒸发估计是不行了。其他办法没试过,应该是进到屏内部去了,吹不干的。反正能用来试机,低价收下。。

网友:
不可能是进水的啊!进水不可能是黑的,最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太用力了,屏坏了。

网友:
用自己的一套高压板和驱动板(驱动板要先刷下程序)点一下它的屏如果还是黑 哪屏就坏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一般是一个圆型的黑块,叫太阳斑,吹不好的,没救了。

网友:
黑色的基本都是压伤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黑色的挤伤,不太可能擦了下就搞成那样子吧

网友(2014-07-28):
屏坏了,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
换把。。应该不行了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用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