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外接显示原机屏不显

楼主(2010-08-10):
联想C466M集成显卡 外接显示器正常,原机屏不显示,检查屏线断了5根 换好屏线故障依旧,屏没有问题,应该是哪里出的问题,是不是屏线断了后几根线短路烧了北桥了

网友:
有可能是,打一下对地阻抗

网友:
  打一下lvds的几根线的阻值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原因是屏线断了5根 短路后 把Q29 屏供电3.3V管烧掉了,这个管子比较特殊  ,不太好找,幸好我有料板 ,更换管子后接好屏线就OK,谢谢2楼了

网友:
这管子不特殊啊,就一普通N沟的小场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