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 REV.1不开机

楼主(2010-08-10):
客户拿了块P5GD1故障点不亮,加电开机跑00不动,复位灯不亮,测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测CPU没供电。心想换个供电IC就好,但还是考虑周全先上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换了IC还是这样,小弟新手不知道哪里缘故?

网友:
EN电压多少???

网友:
VID电压多少   考虑座子和桥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电压那里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个网址自己去查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上U无供电  上假负载有 那么一般可以说明电源IC是正常的  上U无供电要查VTTFSB 有没有 VID信号有没有 EN信号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