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8-10):
开机进系统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电 掉了 再开 继续进系统 然后 再几分钟再掉 或者在DELL开机画面就掉
用U盘进PE百分百掉 不知道咋整了 换了南桥 和1632 还有5v滤波电容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散热处理了没有啊

网友:
换一换电容把,感觉电容问题大,1.2V的

网友:
没换啊 这问题 真的不好整啊

网友:
跟显卡也有关系

网友:
我的富士通 也是掉电问题呀~~~~~

网友:
裸板测试,掉电的时候有什么电压没有了?还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
换了南桥 裸奔 不出问题 就是进系统 或者到开机画面就掉了
完了再开机都不行
就是掉
焊了CPU 短路了 没的修了

网友:
U 短路了

网友:
到开机画面那里掉电很可能是北桥有问题